中考
三菱PLC有什么模块可以测试光栅尺位置距离的

楼主(2017-11-09):
三菱PLC有什么模块可以测试光栅尺位置距离的
就是光栅尺的位置,,,我需要用PLC读取它现在的位置。,
光栅尺是发出 A B 相位差的。。
需要怎么读它的距离,,
这个又不能像读取模拟量那样读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模块 ,但是一般不用PLC接光栅尺信号
那怎么读,,直接用Q系列QD62高速记数读是吗

网友B:
模拟量模块

网友C:
数字量模块应该可以

网友D:
这个问题正好我以前也研究过,
如果接PC,接的是高速计数器
接PLC,也是高速计数器,然后读取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E:
高速计数器读脉冲数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