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各位高手,小弟刚学习PLC编程,主要是梯形图。现启动一电机,当电机转速达到500转后,2号电机启动,且1号达到800正常,当2号转速达到700转后,3号电机启动,且2号达1200转后正常,3号最后达1500转,三个电机正常运行。用3个接近开关来测速。请问该怎么编梯形图。谢谢。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测频指令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呀,最好给编个完整的,谢谢。

网友B:
1.甚麼电机?感應、伺服、步進......

2.用3个接近开关来测速----->接近开关怎麼感應量測?
   光電或光纖還有可能。

3.找轉速計看看。

楼主:
3个变频器带3个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上有齿盘,两芯线接近开关感应齿,来测速。只知道用高速计数器,不知具体程序怎么写的。需不需要上沿脉冲。

网友C:
认真研究哈SPD指令就OK了

网友D:
光有程序也没用啊,都不知道系统这么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个变频器带3个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上有齿盘,两芯线接近开关感应齿,来测速。只知道用高速计数器,不知具体程序怎么写的。需不需要上沿脉冲。

3个变频器带3个交流异步电动机----->不需要接近开关

rpm = 120f /P   (f:頻率    P:極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