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KTP700 Basic PN触摸屏程序无法下载问题

楼主(2017-11-09):
西门子KTP700 Basic PN触摸屏下载问题:编译没问题,到了下载前检查这一步就出错了,提示通信错误(802081002CACFFFF)如图所示,各位大佬帮帮忙,支支招吧。感谢🙏

网友A:
检查是不是HMI的传输端口,PC的下载端口选择不一致,导致的通讯错误!

楼主:
端口没问题,电脑能ping到触屏,但是就是报通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