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9):
仿真的时候扫描周期固定为100MS,可以改吗,另外比如说扫描周期大于定时器的精度的话,那么如果使用LD=指令并且这个值不是定时器设置的值得话,那就很有可能不会导通了?

网友A:
我的仿真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B:
引用楼主zmrs163于2017-11-09 16:23发表的 关于GX WORKS2的仿真 :
仿真的时候扫描周期固定为100MS,可以改吗,另外比如说扫描周期大于定时器的精度的话,那么如果使用LD=指令并且这个值不是定时器设置的值得话,那就很有可能不会导通了?

是,有可能不会导通。

会使用LD>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