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s3 FB使用问题

楼主(2017-11-09):
请问三菱的FB怎么使用,我是拖进去使用的,没什么问题,但是转换的时候fb块总是红的,而且里面老提示一个错误
“使用了不正确的软元件或者无效的常数,或FB中使用了局部软元件,求大神解救,fb是从另外一个没有错的程序中拷过来的。

楼主:
求大神指教,是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我发现把ddrvi最后的两个参数换成y0,y4可以使用,但是这就把FB的好处搞没了啊,我有六根轴呢,这个是要设置什么才会不报错吗

网友A:
Gx3無解~~我是想不出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FB命名不能用中文!你全部改成英文或字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