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用信捷PLC,它的定时器输入格式,怎么写,老是出错

楼主(2017-11-09):
按照三菱的输入方法 OUT T1 K20,却是错误的 写成OUT T1 却可以,那么定时时间怎么写入

网友A:
用工具T,C,S的T来输

网友B:
TMR T0 K100 K200
解释 TMR 定时器缩写
T0 定时器编号
K100 100mS定时器,你也可以是K1 ,K10
K200 定时时间 100mS* 200
明白否????

楼主:
我刚学,用错软件了 用了XD系列的编程软件了

网友C:
楼上的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手册看一下

网友E:
XC系列的可以的,和三菱的一样,XD的要输出 TMR T0 D10 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