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10A

楼主(2017-11-09):
请问各位路过的大神:
我的三菱伺服驱动器参数用伺服软件恢复了出厂设置,CN1的20号针脚接24+,47号针脚接24-,然后在把42号急停和47号针脚短接,测试运行时候电流声音好大,而且干扰很大,鼠标都被干扰不听使唤了,在伺服电源前面加了滤波也不行,如果不测试运行的时候,把正负极限短接到47号针脚上电流声也很大, 只要急停和SON一起接到24-上就有电流声,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伺服放大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