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的一些问题型号GS2107

楼主(2017-11-09):
第一个问题没有等大。第二个问题然后我想拖动一点就会移动很大,看虚线的部分,想移动虚线以内不行,拉大拉小也一样,好像有个最小移动距离,试了好多次偶尔有一次可以移动很小,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上有什么技巧。第三个问题,我拉大元件的时候字号会变大,我想把字号固定。

网友A:
好好学习吧,祝你好运!

网友B:
在右手邊有公共信息
可用數字調所有
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视图——选项——移动量修改。多看手册,都有的
再请教一下,等大小有吗

网友C:
你说的等大小是啥意思,不理解
比如两个按钮A B ,外框大小不一样,我想让A和B一样大

网友D:
没有可以一键等大小的快捷键,至少我也没见到过。不过用图上的方法,也很不错
专业

网友E:
等大小的解决方法:先选中要等大小的元件(必须是同一种类型),在左下角的宽度和高度框中设定数字,所选中的元件变成一样的大小了
专业 太专业了

楼主:
有方法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