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通”触摸屏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7-11-09):
请问有哪位大师知道“杰通”触摸屏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A:
砖机定制的触摸屏 没有软件资源

楼主:
编程软件资源也没有吗?

网友B:
杰通触摸屏是泉州科源公司为液压砖机定制的
现在还没有公布编辑软件(除非单片机高手)
如果有PLC程序的话可以绕过它
实在不行就自己写个吧

楼主:
感谢1楼和3楼的帮助,还请论坛的大师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