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设备接地问题

楼主(2017-11-10):
我们做的设备都要求客户有严格的接地,不然会造成数据波动不稳定。
良好的地线对设备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那么怎样才算可靠的接地呢?
路远求索

网友A:
地线正规化,要从变压器房的地线单独接地
下载积分:+1(文杰工控学习) 真诚感谢!

楼主:
接好地线后我们一般会量地线和设备机壳之间的电阻,那么这个阻值多大才算良好的地线呢
路远求索

楼主:
我们知道在做一些模拟量的处理时,一般的数据波动不稳定,大都是地线没做好造成的,我们做的又是精密设备,好多客户那边地线都做的不是太好,我们也是很头大
路远求索

网友B:
工厂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
下载积分:+1(文杰工控学习) 热心助人!

网友C:
电子设备对接地要求严格
下载积分:+1(文杰工控学习) 热心助人!

网友D:
做好接地很总要
下载积分:+1(文杰工控学习)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