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信捷PLC XC系列的PLC,在定位控制中,正反向限位怎么设定,

楼主(2017-11-10):
不想三菱PLC中有特殊继电器对应表示正反向限位,它只有在回原点指令中提到了一个限位,手册中没找到,
以及其他特殊寄存器,加减速时间,最大最小频率,限位逻辑反转,怎么设定啊
我初学。
望高人不吝赐教!!!!
huiyang

网友A:
这用设定吗?限位是外部硬件。伺服接口上有限位限制。

网友B:
如果只是在程序里面做极限保护的话,到极限位断开定位指令接通条件, 同时接通STOP指令, 比如脉冲输出口是Y0就直接 STOP Y0,有些场合还可以同时断开伺服ON输入,还有伺服驱动器上面也有左右极限保护的输入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