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的4AD-PT 模块,电流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17-11-10):
设备运行时面板上温度显示000,有时候显示有温度,是不是模块有问题?还是接线问题?PT100的铂热电阻,面板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状态。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有干扰。
你设备不开机,看有温度没。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探头,看温度有变化没。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一开机就显示000,2路都是000

楼主:
一开机就显示000,2路模拟量都是显示000,偶尔会正常

网友B:
温度模块和热电偶线有多长,太长会影响

楼主:
怎么判断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