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西门子200编程软件与224/226能连接通讯,但不能与226CN通讯

楼主(2017-11-10):
第一次买来的盗版的数据线时,能与226CN通讯下载上载,第2次就不行了。是不是线的问题,还是波特率设置等问题

网友A:
看一下“系统块”的通讯参数

网友B:
应该不是线坏,换一台能通讯的电脑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大神们留个电话请教一下吧,我的18057588211,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