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0):
200SMART 软件符号表哪里带锁是什么意思,符号表也打不开

网友A:
需要密码才能打开

网友B:
带锁是该符号表中不能添加变量,因POU变量/IO变量时固定不变的;
打不开时,看一下右边编辑视图是否被用鼠标拖动到最大状态,符号表被隐藏了。
  • 下载积分:+1(18276203430)

楼主:
    谢谢,确实是隐藏了
引用 网友B:
    带锁是该符号表中不能添加变量,因POU变量/IO变量时固定不变的;
    打不开时,看一下右边编辑视图是否被用鼠标拖动到最大状态,符号表被隐藏了。

网友C(2018-01-23):
    你这个应该是库文件自带的符号表吧,你的库文件也是加密的吧?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