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威纶通触摸屏程序求助

楼主(2017-11-10):
触摸屏程序中的参数设置画面饱压充气时间DT6500,如果我输入1,松下PLC程序中DT6500就是显示100,触摸屏没发现比例转换功能。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数字格式,使用比例转换

网友B:
小数点后位数

楼主:
3楼的朋友,你好!小数点后位数设定为2是主要原因吗?也就是说这样设定,当在触摸屏上输入1,PLC 数据寄存器里面就是100,是吗?这个设定方法如何理解

网友C:
是的,和比例是一样的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感谢了!这真是神奇

网友D:
这个到没注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