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PC机用MODBUS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7-11-10):
大家好,威纶触摸屏与PC机用MODBUS通讯怎么做?谢谢!

楼主:
那位大神教教小弟,有几个参数需要用电脑直接向触摸屏写入。

网友A:
在威纶触摸屏里面添加一个modbus srver就可以了,就能够使用modbus-rtu通用协议读写触摸屏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威纶触摸屏里面添加一个modbus srver就可以了,就能够使用modbus-rtu通用协议读写触摸屏内容了
谢谢! 添加后例如我需要用D10,是不是HMI程序的地址就用D10?还是LW10,PLC怎么读这个LW10?PC机用4X011,能不能写个程序给我学习,我用的触摸屏型号是MT8071IE,感谢!!!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从PC传数据给PLC?传给触摸屏再传给PLC不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