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0):
我电容自动补偿柜有10组电容,原先电容补偿控制器(10位)坏了,现在手头有个12位的控制器,请问能互换吗?如果能互换的话,轮流投入到那两个空位下一个位的投入时间不是变长了吗

网友A:
没有问题,只要是好的可以换

网友B:
可以换,12位设置投入10组,到第10组后再从第1组开始。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对,只要控制器是好的设定十位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