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装了232-BD如何和笔记本的串口通信助手通信?

楼主(2017-11-11):
买了个FX3U-232-BD的通信板卡装在了PLC侧面
通过DB9针 2头母头的数据线一头接PLC,另一头接USB转232的公头上。USB接在电脑上。
什么都不设置的话可以正常通信,监控PLC啥的,但是貌似是没协议的。
如果在GX WORKS里设置了参数,用了CH1通道就通信不上了,D8120里一有数据就连不上。
D8063里没有报错,但是D8062缺报错6201,内容是奇偶校验错误、超限错误、帧错误。
我想请教下怎么才能上计算机链接的通信协议,该怎么设置。

楼主:
这个地方要设置吗?我不设置可以正常通信,但是设置了就通信不上了。
不设置的话是计算机链接的协议吗 还是无通信协议。
我该用通信协议手册上的哪种协议呢
求前辈们指点

楼主:
请教下,PC和FX3U PLC的232怎么接线?
PLC那端的6号脚 是要接电脑那端的7和4,还是7或者4

网友A:
有些要求D8120必须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要求D8120必须等于0。
D8120等于0那就没法设置位计算机链接的协议了,默认为0是编程口协议。

网友A:
有些设备比较特殊,例如:步科触摸屏用rS232与PLC通信,就要求D8120设为0,否则无法通信。估计笔记本的也是如此。

网友B:
232BD支持无协议,专用协议和编程协议通信。
但不是可以同时使用,一次只能选一个,使用编程协议通信时不要做任何设置。

网友C:
wayu
請問 何謂 编程协议通信
可以詳細說明下嗎
因為我也遇到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