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油缸做同步控制.

楼主(2017-11-11):
一个项目两个油缸要同步前进,不知道用什么控制方式才能达到同步误差在1MM之内呢?

网友A:
有个东西叫梭阀,试试看了!

网友B:
有液压同步阀,但要做到2油缸行程误差1mm几乎不可能。
还是用机械齿轮齿条同步可靠。

网友C:
用直线编码器做同步纠偏定位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