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加密

楼主(2017-11-11):
是不是加了密在不退出软件的情况下再次下载程序不用输密码?

网友A:
是的在不退出软件的情况下是可以下载程序,加密后需要断电重启密码才可以起作用。

楼主:
不用重启,我试了

网友B:
是的在不退出软件并且PC与PLC链接未中断的情况下是可以下载程序,链接中断后是要输入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