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中断指令求助

楼主(2017-11-11):
求助各位师傅中断指令怎么用。
Y1是个三相异步电动机垂直的放,上面一个偏心轮带着刀上下动。Y0是个步进电机,水平的移动要控制这个电机在刀下来的时候不动,刀上去时才动一毫米。X1是启动,X2是一个感应器在刀离开水平面是就亮一下。这个三相异步电机速度是每分钟3000转。小弟在公司里要改个小东西,希望帮忙。

网友A:
你那电机转速太快,必须要加变频器,或者步进电机转速太慢,换成伺服电机。用下降沿中断就可以了

楼主:
我写的那程序怎么就中断一次,每次考进PLC后,X2有信号是步进电机就动一次,之后X2有信号步进电机也不动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的步进指令一个扫描周期发不完。

网友C:
描述:中断指针
中断有效就是捕捉的脉冲沿信号,其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