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

楼主(2017-11-11):
做485通讯变频器 频率是经常调动的 校验码咋做好 只做个频率不变的 校验码会写 但是频率需要调动 就不会了 请教各大师给个方法 谢谢

网友A:
描述:16位CRC校验
这是我在使用的CRC校验程序,看看吧

网友B:
fx 3u不是有crc的指令吗?或者fx 3u 485adp原生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都是不需要自己计算crc的

网友C:
没错,fx3系列有crc,不必自己写校验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用FX3系列的是不是最后的两位校验就不用写了

网友C:
直接用CRC指令求出校验码后填入校验寄存器就可以了,不用费心编写校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