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什么是二轴龙门控制

楼主(2017-11-11):
有些伺服驱动器说能有二轴龙门控制和插补控制,
插补我是明白,但这龙门控制就不明白呢,有点感觉高大上,

网友A:
龙门轴都是由主动轴和从动轴组成 的,主动轴和从动轴均有各自的位置环, 只不过是从动轴的目标位置给定与主动 轴是一...
http://www.docin.com/p-1606683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