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花屏问题

楼主(2017-11-11):
两个三菱PLC一个主一个从,两个PLC都连接触摸屏,当各自单独接触摸屏显示均正常,但两个都接上触摸屏时,出现花屏,不知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A:
两个三菱PLC和触摸屏是如何连接的?共用串口?独立串口?
先把连接方式说清楚。

楼主:
是独立串口连接的

网友B:
查看触摸屏的PLC控制设定是否冲突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huiyang

网友C:
一屏多机 用485阿,用两个独立串口要看屏支不支持这个功能呢。

网友D:
两个PLC都出信号,应该是显示叠加了。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