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 报警显示那么短?还不滚动 求助大大们

楼主(2017-11-11):
怎样能让显示的宽度变长一点,把字都显示出来。

网友A:
很正常的呀。有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呀。有疑问吗?
正常显示就是这么短??

网友B:
把字写小,屏幕买大点的,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字写小,屏幕买大点的,
我试过了,把字写小然后那个蓝色的边框也跟着变小,始终显示的还是那几个字。。这是什么鬼设计

网友C:
这个简单了,把事件信息的显示字符增大,同时把字体减小,再把报警显示框增大
下载积分:+1(小白一个wang)
下载积分:+1(madawa)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