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用 proface    数据显示器  往plc中的地址里输入数字    plc 是三菱q系类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plc和触摸屏连接着,那么无论怎么点这个数据显示器都不会出来输入数据的系统键盘但是如果把plc和触摸屏断开,就可以点出输入数据的系统键盘了。。。有那位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望指点迷津。。。。。。。。。。。。。。。。。。。小弟谢过了

网友A:
Pro EX模拟仿真,可以弹出键盘否
可以的
研华 pro

网友B:
引用楼主xiayu6219056于2017-11-12 12:10发表的 proface数据输入问题  求助大神 :
用 proface    数据显示器  往plc中的地址里输入数字    plc 是三菱q系类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plc和触摸屏连接着,那么无论怎么点这个数据显示器都不会出来输入数据的系统键盘但是如果把plc和触摸屏断开,就可以点出输入数据的系统键盘了。。。有那位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望指点迷津。。。。。。。。。。。。。。。。。。。小弟谢过了
請上傳你的人機工程文件

网友C(2018-10-28):
WW4502的USB口是不是无法联机条形码呀?
总是无法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