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向各位请教一下
安川机器人指令         MOVJ   P000    VJ20
怎么样做才能把  P000  这个变量指定删除掉?或者重新编辑一段程序,怎样能避免变量P的出现?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好像是把机器人移动到你所需位置 按‘修改或【插入】’-------‘确认‘记录当前点位

网友B:
P000 不是一个位置的存储器吗 为什么要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把机器人移动到你所需位置 按‘修改或【插入】’-------‘确认‘记录当前点位

是的,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在插入直线运动指令后,机器人不按直线运行,而是自由单关节运动,很奇怪的问题。
最后,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00 不是一个位置的存储器吗 为什么要删掉?

是变量,我这边不需要变量。定位走直线,和另外一台辅助机器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