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各位大虾:小人用485ADP做了个通讯,现在没有输出,高手请掌眼,在现场调试,急!急!!急!!!配置:FX3U-128MR            FX3U-422-BD            FX3U-485ADP-MB从站:安川变频器  12只            485通讯绝对值编码器 12只现象:安川变频器使用ADPRW指令,现在已经通讯上了,但是编码器不能用ADPRW指令读取数据。            以前在工厂测试时用的是FX3U-485-BD,与两个编码器正常通讯上的。问题:1,ADPRW指令与RS2指令在同一个程序中可以使用吗?            2,变频器应该是MODBUS协议,编码器是无顺序通讯协议,这两者可以在同一个485通讯模块中实现通讯吗?
附件: 编码器程序1111.rar (177 K) 下载次数:77

网友A:
不能这样用,ADPRW 本省就用到RS2的无协议通讯,作为MODBUS主站,除非编码器也可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格式和变频器相同,地址区分开。这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用,ADPRW 本省就用到RS2的无协议通讯,作为MODBUS主站,除非编码器也可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格式和变频器相同,地址区分开。这样才行。

我想取消ADPRW指令,都用RS2指令控制

网友B:
可以用  全部走 自由协议  modbus的通讯 也可以用自由协议写   后面加上CRC 校验码就好了   三菱有直接的CRC 校验指令   但是要注意 所有的通讯设置应该要一样  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这些参数要一样

网友C:
拔掉422BD,换上485BD,调完了通讯,再换上422BD调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