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2):
最近在调试一台自动化设备,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伺服JOG运行速度设定变化了,伺服运行的速度都不变,很慢,但不报警,这是为什么呢?
设备配置:三菱Q02H PLC+伺服MR-J4-A+QD75P4N的定位模块
我是通过触摸屏进行设置速度量和位置量的,伺服控制的方式为位置控制模式。在调试过程当中,我修改了JOG的速度量,不管正反转,速度都不会根据给定的速度量进行动作,而且监视了伺服进给当前值,发现当前值变化的速度每次都是一样慢,why?后来通过各种检查,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不确定这个现象的准确性,仅供参考“当在这种有问题的情况下,不断行走直至走到限位报警,再JOG速度就变成我设定的速度进行行走,但会冲出限位”。
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先放下,进行自动控制运行的时候,即通过正常的定位数据D2000-D2010的数据赋值进去时,都可以按照设定的数据进行动作,一切正常。
所以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忘请指点!

网友A:
JOG运行速度
伺服定位运行速度
这二个东西不是一个缓存/地址
在QD75P4N中,JOG速度是单独设置的,运行速度取决了定位数据的速度

楼主:
这个当然知道,定位的时候正常,JOG的时候不正常,今天又试验了一下,更奇怪了
如果用电脑在线监控U0/G....后面的任意数据,或者用GX-WORKS2的工具-定位模块监视,不做任何修改,JOG就可以变成我设定的速度进行运行;一旦关闭这个监视页面,有回到原来不正常的JOG速度,没有报警,没有警告,JOG速度无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