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过来看看

楼主(2017-11-13):
帮忙看看这个回归原点是否正确,如不正确麻烦大神给个回归原点的指令程序段

网友A:
程序有问题,是否考虑上下限位的问题,如果机构在上限位与原点之间呢。回原点是会错误的。而且这样直接改变方向的做法也欠妥。如果是有上下限位,可以考虑用DSZR指令回原点。可以帮你写一点
你好,我这个就是有上下限位加原点,你可以帮我写一个碰到上限位就回归原点的程序段吗

网友B:
写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好神奇,三菱都是做数控的吗?学习中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FX3U以上才有这个指令。 X5 X7 前后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