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触屏DB地址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13):
触屏中主设定﹥内存>PLC>DB0001:0272。请问这是数据块DB1中的什么地址,272代表位,字节,还是字,双字,请高手指点,要了解这方面知识应看哪个资料。谢了

网友A:
代表数据块的字节编号,你不需要去考虑字节,字或者双字,你只需要考虑屏幕上数据长度设定为单字还是双字就可以了。
要了解这方面知识请查看连接手册中西门子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