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三菱fx3u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7-11-13):
我用fx2n通讯电缆下载fx3u plc通讯不成功是什么问题?是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讯端口校验了没?

网友B:
2N和3U通讯线是一样的,你把端口设置对就可以

网友C:
线是通用的呀

网友D:
那端口呢,端口你设定对没有?COM口。

楼主:
通讯端口设置也对。通讯波特也调整了

网友E:
都设对了,就能通讯,3U不是从月球上买的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fx3u是否有指令或者程序控制编程端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fx3u是否有指令或者程序控制编程端口。
FX编程口协议 也适用于FX3U的。

网友G:
一样一样的

网友H:
端口选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