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ADP怎么连接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7-11-13):
菜鸟求助,想用FX3U-ENET-ADP连接威纶MT8101iE触摸屏,试了好几天,没有连接上,大神能教我PLC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查看plc和触摸屏端口的定义自制通讯电缆试试。也可用plc编程电缆转相应端口。

楼主:
大神,想用以太网连接,我要怎么去设置,手册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