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如何得知多个寄存器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7-11-13):
三菱PLC 如何得知多个寄存器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用什么指令
就是比如有10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的数值都不一样
那么要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把最大的寄存器 和最小的寄存器 取出来
就是要最大和最小的

网友A:
FX3U的话,可考虑使用 SORT2 指令
abcde12345

网友B:
我用ST写了一个排序的小程序并且能显示最大最小值,能排200位数据。自己设置需要排序的位数就可以了。

网友C:
fx2n ser 数据检索指令可以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你可以查看编程手册里面的指令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