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昆仑通态通版6.2的工程文件,
生成安装盘文件是一个DATA0.DAT和DISK.INF,在新电脑是怎么运行?
需要安装到新的电脑是怎么操作的?
谢谢。

网友A:
安装盘文件只能用于安装,在电脑上是看不了的。除非昆仑通态的技术员是你哥们。安装方法是将安装盘文件复制到U盘,插到触摸屏USB口,开机启动时长按屏幕中心进入工程操作界面,会有一个下载工程文件的窗口,具体叫什么我说不清了,然后就是选择U盘中的文件夹,点击开始下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原来这样啊学习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描述得不够清楚,是通用版,不是下载到触摸屏。
是在电脑上运行的文件。
是在一部电脑上设计好的文件,然后去另外一部电脑上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描述得不够清楚,是通用版,不是下载到触摸屏。
是在电脑上运行的文件。
是在一部电脑上设计好的文件,然后去另外一部电脑上运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在另外一个电脑上面安装好通用版的软件。
然后在你电脑上生成安装盘后,再把你生成的安装盘文件夹拷贝到另外一个电脑的安装目录下面,在另外电脑上点运行环境就可以用了。
国产矩形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