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马达加个编码器 如何做到与伺服同步 就是转动速度一样

楼主(2017-11-13):
一个普通马达加个编码器 如何做到与伺服同步 就是转动速度一样
普通马达运行中,速度快慢会变化,
要求用PLC根据编码器读到的数。。然后控制伺服同步
这里有一点,,就是PLC读到编码器的数。。。要如何把这个数转换成伺服的速度呢
用什么指令或者方法
PLC 用三菱的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PLC呢,直接通过编码器控制伺服,只要算好电子齿轮比就可以。

网友B:
编码器要用增量式的,然后直接接伺服就可以了,主要是看你配什么伺服,参数很关键

网友C:
普通马达的增量式编码器进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设置好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若用PLC,得用PLC的手摇轮输入功能来控制。自己用高速计数写程序也可以,但有延迟,不能做到完全同步。或者PLC有电子凸轮功能也可以实现。

网友D(2017-12-14):
呵呵,你的方案成本也是可以哦,竟然用伺服电机去跟踪普通电机的速度

网友E:
我记得很多伺服可以外接编码器的 然后设置参数就行了。感觉PLC在这里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