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我以前用三菱3UPLC控制伺服马达做绝对位置控制都是加1PG的方式,今天这个项目要直接要Y0输出点做绝对位置控制,参照手册说明,简化成这样的程序,但是马达手动只能往一个方向转,用PLSY的话就可以正反转。回原点的程序,做10次可能有一两次可以找到原点,很多时候碰到减速开关,直接低速走到极限了都找不到原点,我X1端子接的伺服Z相,用1PG就一点问题没有。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程序错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楼主賞心悦目于2017-11-13 14:12发表的 请假下前辈,这段程序控制伺服马达正反转和回原点错在哪里? :
我以前用三菱3UPLC控制伺服马达做绝对位置控制都是加1PG的方式,今天这个项目要直接要Y0输出点做绝对位置控制,参照手册说明,简化成这样的程序,但是马达手动只能往一个方向转,用PLSY的话就可以正反转。回原点的程序,做10次可能有一两次可以找到原点,很多时候碰到减速开关,直接低速走到极限了都找不到原点,我X1端子接的伺服Z相,用1PG就一点问题没有。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程序错在哪里了。

补充下,伺服的A-CLR端子我接的Y12,这样写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正反转极限和回原点方向有没有设置错误,
程序的回原点优先级顺序,
注意PLC的扫描时间
检查程序吧,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就是程序错了,不够完美
修改程序后才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M8343 M8344呢

网友B:
M8431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431是什么?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M8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