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如何给一个按钮的操作,添加一个密码

楼主(2017-11-13):
GT designer3如何给一个按钮的操作,添加一个密码

网友A:
1、按钮也是可以设置安全等级的。给它设置等级。
2、可以自己做,按钮触发一个界面,界面上输入密码OK后才能执行功能。

楼主:
怎么设置

网友B:
要想使用密码。2个方法
1 单独设置一个用户权限等级,设置用户类别
2.写一个宏指令.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