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模块写入?求教

楼主(2017-11-13):
如图所示,程序按照手册理解的意思是,将K0 写入到1号模块BFM17号寄存器中,共写入D200个数据,程序中这个D200代表设定值,D200=K3500。难道要写入这么多吗。2AD模块BFM17代表如图所示,b0,b1.代表模拟开始,或者模拟通道的选择。一般程序也就把它们两个置1。那这个程序这么写应该怎么理解,感谢解答。

网友A:
FX2N-2AD和FX2N-2DA就是一个反人类的设计。
所以一般我程序都照抄,不去研究他的原理。
TOP要改成TO
手册上样例如下:
K4M100由于扫描从上到下的关系,所以分别只占用一次。
下载积分:+5(老大很悲伤) 感谢

网友B:
写入 用指令TO 但是写入的数据是16精致 应该用H 你用K 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