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7-1200能和安川SGDV7S驱动器做通讯吗

楼主(2017-11-13):
驱动器是绝对值的,我只需要读取当前位置就好了。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该怎么做

楼主:
好像安川有422的通讯口,S7-1200有422的扩展模块,不知道能不能做

网友A:
通讯应该是可以的啊啊
怎么做呢,我对这两款不是很熟,但是客户指定了,所以前来求助

楼主:
问题找到答案了,48 49输出ASCII码,自己做485通讯读取数值,然而多轴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

楼主:
好像是PSO 端子一直会输出当前位置,但是没有站号,可能只能读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