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减速机,如何算扭力?

楼主(2017-11-13):
我用FX3U-4DA控制伺服扭力输出,一个伺服电机带一个减速机,减速机扭一个材料。
假设我程序输出扭力是10牛,减速机是1:10的。那么减速机扭的材料,受到的力是多少牛?
这个应该怎么计算的?
我是菜鸟。

网友A:
輸入力:輸出力 = 1 : 10

楼主:
不是很懂!顶起来!
我是菜鸟。

网友B:
扭矩1*转速1=扭矩2*转速2
扭矩2=扭矩1*转速1/转速2=扭矩1*速比。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经过减速机的扭矩就是原扭矩除以减速比

网友D:
减速机是增加扭矩的。

网友E:
T=9550*(P出-P空)/ N
T 扭矩 NM
P出 电机输出功率 KW
P空 电机空载功率,小电机近视为0 KW
N 减速机运行速度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