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plsy指令为什么每次走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2017-11-13):
我用plsy指令控制伺服电机,为什么每次走的位置不一样,请求各位大师

网友A:
1.丢脉冲;
2.你的plsy是不是让指令自己执行完成,还是你有外部开关让其停止脉冲
具体情况你最好说清楚,才好分析

楼主:
有启动条件的,脉冲发送用M8170复位掉启动条件

网友B:
估计就是丢脉冲了,有没有回原点

楼主:
会原点了也是用plsy指令,原点感应器亮了,把启动条件断掉,并mov K0 D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