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3):
型号fp-x-c40t
       回原点之后 在按回原点伺服为什么继续过原点直接撞限位?不像三菱的 感应到原点直接爬行速度反向直到感应器off

楼主:
附件是我写plc程序和显控屏程序,电气图,差不多是我第一次用松下和显控,很多不是很明白。而且编的很烂,开始用起保停编程法,发现自己不太会(尴尬)后面又用了点转换中心的编程方法 。总之就是乱七八糟的。 这台机的作用是把手机充电器的插脚放入治具里面,然后注塑机的机械手把治具的插脚弄到模具上,注塑成型。  对于松下定位指令不是很明白,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
附件: 插片机松下plc.zip (335 K) 下载次数:65

楼主:
家园网很少人用松下?

网友A:
你应是用了近原点,且必接触近原点,原点输入有效。手册原点复归有说明

楼主:
我是模式一 h23啊 没错呀 是只用原点不用近原点。

网友B:
检测原点是检测上升沿,而且回原点程序是往后运动回原点,你回一次原点之后位置已经在原点之后了,所以就碰不到原点了,三菱的有原点搜索指令,无论在哪都能回原点,松下不知道,如果没有,你可以程序上在按下回原点之后先向前运动一段距离,这样就不怕重复回原点搜索不到原点了

楼主:
我程序做了,先正转走一点,再回原点。

网友C:
上程序吧,没程序不好讲。分两种情况,在原点和极限的时候先离开原点位置,在进行原点复位程序。如果不在原点的时候就直接回原点就好了,现在FPX-H有你说的三菱PLC一样的功能

网友D:
松下的这么好,我也学习学习啊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程序吧,没程序不好讲。分两种情况,在原点和极限的时候先离开原点位置,在进行原点复位程序。如果不在原点的时候就直接回原点就好了,现在FPX-H有你说的三菱PLC一样的功能

程序不是在上面么?程序已经测试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