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各位大神有人用过信捷plc控制伺服电机么  ,小弟刚接触plc

网友A:
可以,还带插补呢?比一些进口的性价比高多了,进口的低于1000元的PLC是不会有插补功能的

网友B:
信捷的定位控制和三菱的很像,会三菱的基本上台达、信捷都会了。先做正反转jog ,然后做回原程序,最后用定位指令进行相对定位或绝对值定位就OK了

楼主:
我用plsy指令可以归伺服原
  • null
点么,归完原点清零D8170 之后运,之后用plsy指令做往复运动,但是每次运动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plsy指令可以归伺服原
  • null
点么,归完原点清零D8170 之后运,之后用plsy指令做往复运动,但是每次运动的位置不一样

PLSY只是个发脉冲的指令,做往复运动还是用DRVA绝对定位比较好点,还有回原点要用回原点指令ZRN。

楼主:
刚接触伺服定位指令不是太了解,我plsy指令每次走的位置不一样,正转增加 ,反转减少,每次到位之后mov k0 d8170

网友B:
发一份信捷xc5的点动,回原点和绝对位置控制的小程式上来供参考 点动&回原&绝对值定位.rar (9 K) 下载次数:597

网友D:
PLSY也可以绝对定位的,跟三菱的有区别的

楼主:
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