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4):
请教一下,四方变频器V560的,控制电机时,可以不用PL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果不用PLC的话,具体应该怎么控制呢?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B:
看说明书,设置参数手动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PLC的话,具体应该怎么控制呢?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谢谢了

设置变频器的基本参数。

网友C:
变频器是驱动器件,不用PLC也能工作。PLC是从继电器控制演化来的,反过来,一些简单电路控制用继电器比用PLC方便,不用编程。
huiyang

网友D:
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控制电机?如果要时不时的让电机按你想法走,不用PLC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控制电机?如果要时不时的让电机按你想法走,不用PLC用什么?

是塔吊上控制变幅小车的,PLC坏了,所以就考虑不用PLC是否也可以

网友E:
可以设定手动控制(变频器自带的面板控制)或者外接端子控制。

网友F:
你的具体的控制要求还是没有说清楚 啊,比如说,要不要多段速,要不要远端上位机调速,要不要监测变频器速度,电流等等,当然了以上有些可以不用PLC,有些就要用PLC,要看看你的变频器现在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再去分析是不是用一些按钮,继电器可以取代PLC来实现这些功能。最后变频器控制电机不是非得用到PLC。
路远求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具体的控制要求还是没有说清楚 啊,比如说,要不要多段速,要不要远端上位机调速,要不要监测变频器速度,电流等等,当然了以上有些可以不用PLC,有些就要用PLC,要看看你的变频器现在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再去分析是不是用一些按钮,继电器可以取代PLC来实现这些功能。最后变频器控制电机不是非得用到PLC。

需要监控变频器,是不是得通过PLC来实现?

网友F:
监控PLC的话一般会用的PLC 的模拟量模块或者变频器直接与PLC通讯,这样会用到PLC,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变频器与触摸屏或上位机直接通讯,如果你们原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请勿咯,改起来麻烦

最后你说你们的PLC 损坏了,那么你们的PLC只是控制变频器吗,没有控制其他的负载或者传感器吗,如果有的话那PLC就维修一下或换新的吧
路远求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监控PLC的话一般会用的PLC 的模拟量模块或者变频器直接与PLC通讯,这样会用到PLC,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变频器与触摸屏或上位机直接通讯,如果你们原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请勿咯,改起来麻烦

最后你说你们的PLC 损坏了,那么你们的PLC只是控制变频器吗,没有控制其他的负载或者传感器吗,如果有的话那PLC就维修一下或换新的吧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PLC只是控制变频器的,没有其他的负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