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11-14):
如果一个15kw的电机是2极的变频器设置是4极的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有影响,只要把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修改一下就行,(额定频率,额定转速,额定电流,等等。。。)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改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改就会报警停机。或者用不了。

网友B:
不改变也能用,不过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C:
那要看你的变频器是什么控制方式,是开环控制(简单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不管有没有PG反馈)、DTC控制(不管有没有PG反馈)。矢量控制和DTC控制需要计算电机模型,你如果输入错误参数会导致电机模型计算错误,运行异常。V/F控制则对运行没有太大影响,无非显示电机转速不正确。
成熟产品都会对你输入的参数进行验证,比如你输入正确的额定转速2840r/min,然后输入错误的电机极数4级,这时变频器应该会检测出你输入参数错误并报出故障。但不排除有些小众产品不会验证你输入数据。

网友D:
N=60F/P,变频器里如果设置P1=2P,那么在得到相同的转速下,频率要加倍。但实际电机运转速度会是2倍额定速度,电机会超速200%。纯理论瞎猜想,

网友E:
不带负载试一下就知道了,变频器不同,控制方式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F:
估计转速不对,照着两极输进去的频率,用4极电机,转速低一半。

网友G:
接电机试下,能后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学习。
XX到天亮!

网友H:
一般来说如果不要考虑电机的转速,不必管这些。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I:
如何解决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也为你提出的问题有个圆满。

网友J:
好像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