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ST语句,if语句不执行,谁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4):
IF Variation <= 100 THEN //此处判断指令不执行,Variation实际值小于等于100时该程序下端的DADDP指令没有任何动作
DADDP(M8012,Speed_Ton,1,Speed_Ton);
IF Speed_Ton >= 20 THEN
Speed_er:=1;
END_IF;
ELSE
Speed_er:=0;
(*Speed_Ton:=0;*)
END_IF;

网友A:
按你的写法生成了一份程序,可以执行。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用了中文输入法的标点符号

楼主:
汗~我的怎么就不执行,我换了一种做法实现了该功能,谢谢

网友C:
IF Speed_Ton >= 20 THEN
Speed_er:=1;
END_IF;
ELSE
Speed_er:=0;
(*Speed_Ton:=0;*)
END_IF;
为什么else上方还有个end_if语句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IF Speed_Ton >= 20 THEN
Speed_er:=1;
ELSE
Speed_er:=0;(*Speed_Ton:=0;*)
END_IF;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D:
有endif再有else是不是会语法错误。前几天搞雅马哈的yk500就是报elseif错误。后来重新看指令表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