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10A

楼主(2017-11-14):
请问各位师傅:
三菱伺服驱动器脉冲控制CN1的10号针脚位置控制怎么接线?需要外接电阻吗? 他的电压是多少V? 是不是5V?还是24V》???

网友A:
集电极不需要啊。24V。
请问具体PLC和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线10号和方向线35号怎么接PLC 为什么我的接了后测量PLC输出端和COM端没电压呢?

网友B:
只要接24V电源给它就行了

网友A:
脉冲线接PLC高速脉冲出口。3U,Y0 1 2 .方向线随便。y3456都可以。。你伺服驱动器上的电源接的哪个24V正,你PLC上的COM端要和那个电源的付相接才行。。。dicom好像是正。DOCOM是付,要接到PLC COM。。
问题找到了,是OPC没接,也就是12号针脚,谢谢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