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xc系列 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7-11-14):
用绝对位置指令DRVA归完原点之后,把D8170清零了,怎么一直向一个方向走,小弟新手刚刚接触,请求各位大神,帮帮指点

网友A:
跟清除那个没关系吧,绝对定位指令是根据位置确定方向的,你要定位的脉冲比现在的D8340大他就正向跑,定位的脉冲数比D8340小就往反方向跑,如果不这样,你来看看你的方向输出是哪个,正向时方向通,反向时方向断,这个再正常就是你伺服接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