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J 系列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7-11-14):
请教大神,OMRON NJ 系列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去看看他宣传手册来的快吧

网友B:
没用过,所以不了解。

网友C:
少省去了不少接线呢,通信支etherc和太网持

网友D:
正在学习,求指教。

网友E:
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以太网和 总线控制了,总线带轴比较方便。
编程和CJ CP区别比较大,CPU成本比较高,如果轴少可以考虑NX1P2系列。。。